[求助] 关于SAR ADC中单位电容的确定&电容的失配分析

楼主(2021-11-25):
祝好诸位前辈
在SAR ADC中单位电容的确定的过程中想要进行电容的失配分析,参考了如下一篇论文,但是其中的这一部分没有理解,这个约等于放大了等式,若使用约等于前的式子,所估算的失配率极其大,想咨询有前辈看过这篇文章或有相似的了解吗,请指点下

楼主:
式14中约等于的步骤没有看懂

网友A:
14这个数学式子感觉有点迷啊,论文的M值表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这个数学式子感觉有点迷啊,论文的M值表示什么?

高位阵列的位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位阵列的位数

那就更不对了,单纯看数学层面,第一项提出公因式后,M趋于无穷的话,分子是0。约等于后面的分子竟然是个无穷大。

网友A:
你可以搜一下电容失配校准方向的论文,我了解到比方说前台校准,有写论文原理写的简单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一下电容失配校准方向的论文,我了解到比方说前台校准,有写论文原理写的简单易懂。 ...

好的,谢谢

网友(2023-10-23):
式子14确实有些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