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启动ADE Explorer报错

楼主(2021-11-25):
新建matsero视图没问题,但是只要打开以后的视图就报错,错误如下: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_axlDebugprintf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_axlDataTrigger
*WARNING* (DEBASE-102084): Data trigger for viewType maestro failed.

哪位大神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2-07-14):
Hi, I have same problem.  id you find the cause of this problem?

网友A:
Hi, I have same problem ! Did you find the cause of this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I have same problem ! Did you find the cause of this problem?

是版本的问题,我这里运行130版本就有上述问题,升级到更高的版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A:
Did you say 130 ?

My Virtuoso version é : IC6.1.8-64b-500.16

Could you explain be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d you say 130 ?

My Virtuoso version é : IC6.1.8-64b-500.16

my 160 version work well.

网友:
To me too work well. Problem happen when I try to create cell to simulation on ADE Explorer. I have created an op amp using gpdk v6.0 from Cadence. Could be the pdk, the prob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