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 Clamp种R和C取值

楼主(2021-11-25):
R和C取值多少范围多少合适呢,如果得到时间常数为us以上

网友A:
可以仿真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真看一下

ESD不能仿真的啊,我的问题是,取多少值不显得太大,或者太小

网友:
2pF/500K、1pF/1M

网友:
可以仿真看看耦合的电压

网友(2022-01-16):
这个需要看tape out的结果

网友:
一般大于30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