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incorrect ports问题,请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2021-11-25):
如图,新人做的一个最简单的反相器版图,想跑一下整个流程,DRC时出现了density报错,这是LVS出现的问题,还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线路用的port是全局变量,线路的port的名字为VDD!,GND!,将版图的port改为与线路一致就可以了,或者将线路改掉,不要用vdd和gnd!的符号去表示,直接用PIN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用的port是全局变量,线路的port的名字为VDD!,GND!,将版图的port改为与线路一致就可以了,或者将线路 ...

正解,只是一个简单电路的话,改版图的port名就行了

网友:
density报错 再模块里面不解决吧,再top上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