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参数提取图形化

楼主(2021-11-25):
论坛各位大佬:我在用617提取参数的时候(DRC和LVS都过了,没问题),能够正常生成寄生参数网表,但是图形化的时候说有致命错误,我看calview.log文件,里面有个错误
ERROR:The library OP can not be found。OP是我的项目名称。请问我该怎么解决呢?实在找不到到底是什么文件里找不到OP了

网友:
在library编辑器里把defs文件也勾上就行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图片发的时候排序倒了

网友A:
calibre view setup界面里面要找OP library,结果要往library OP里面去写,还有schematic 也要从OP lib里面读取,另外也看一下cellmap的路径是否正确,目前的相对路径下是否有calview.cell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view setup界面里面要找OP library,结果要往library OP里面去写,还有schematic 也要从OP lib里面 ...

感谢回答,calview.cellmap文件是有的,但是打开发现里面没有内容是空的,您看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view setup界面里面要找OP library,结果要往library OP里面去写,还有schematic 也要从OP lib里面 ...

我重新搞了一下,把map的路径改成工艺库里面的map了,可还是报错说library OP找不到的问题

楼主:
解决了解决了!!!
Library Path Editor—>file—>save as。跳出的窗口把lib.defs也勾选上 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