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关于switched capacity电路该如何去分析?

楼主(2021-11-26):
咨询一下,在拉扎维书中有接触的SC circuit;

但它和运放电路的区别是有不同的状态,周期性,且不连续,不能通过小信号分析去找变化量;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种状态切换的电路便于理解?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困惑比较久,但是通过分析发现,电荷守恒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KCL,在同一周期内的电荷迁移可以形成电流,故列出此时状态切换的KCL就能得到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