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spectre 仿tran (tran里设置noise)是仿真电路本身的噪声吗?

楼主(2021-11-26):
(图片)

网友A:
不是仿真电路本身的噪声,而是在仿真中加入噪声,因为trans默认是没有噪声的,例如在仿真振荡器的时候,trans没有噪声,不能很好的起震荡,加入噪声后和实际电路比较接近,就比较容易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仿真电路本身的噪声,而是在仿真中加入噪声,因为trans默认是没有噪声的,例如在仿真振荡器的时候,tra ...

那这个加入噪声是怎么加呢?比如噪声的功率,tran 里没看到具体设置

楼主:
大佬的意思加入的noise大小是考虑进去了电路本身器件的噪声模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的意思加入的noise大小是考虑进去了电路本身器件的噪声模型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