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hast和Hast的验证目的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1-11-26):
uhast和Hast的验证目的有什么差别?

网友:
这属于可靠性的范畴,前者不带电,后者带电,二者都是对封装可靠性的验证,后者增加了高温下的电离腐蚀。

网友(2023-01-05):
主要的区别是前者不带电,后者带电

网友(2024-06-21):
bHAST加电是为了测试封装基板线路或pad是否发生离子迁移(加电会产生电场,在潮湿环境下易发生金属离子迁移),导致线路短路或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