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职业发展求助

楼主(2021-11-26):
1、什么时候会用下降沿采样呢?(negedge clk这种)
2、对输入时钟加一个反相器,再上升沿采样和直接下降沿采样有什么区别么?下降沿采样也是加反相器吧?
3、刚入门设计不久,写rtl是没有问题,但总觉得自己的设计风格有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流过片),对一些细节没有把控,不知道该看什么资料,求大神推荐一下(做的模块都比较简单,从项目中学习会很无力,希望至少有跳槽的能力)
提前感谢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1. 一般不使用下降沿,但是DDR双边沿采样就会有下降沿。
2. 寄存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slew rate不一样。所以最好还是上升沿采样。
3. 把cummings的文章看完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般不使用下降沿,但是DDR双边沿采样就会有下降沿。
2. 寄存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slew rate不一样。所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