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放大器结构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21-11-26):
第一级的M3/M6为什么要用GD短接的方式啊,这样不是让第一级的增益很低吗?这有什么优点啊。。。小白求助。。。

网友:
全差分的单端输出运算放大器结构啊,GD短接是电流镜,输出级用的cascode结构提高输出阻抗,提高增益。第一级采用mos二极管负载增益确实很低,不过第二级增益很高

网友:
虽然第一级很低,第二级却足够高

网友:
假如negative端的波动Δv,产生一个电流波动Δi,通过M3-M5的电流镜结构复制或者扩大到M5,M7的支路,再通过M7-M8电流镜传送到M6,M8的支路,同样positive段的反方向波动-Δi直接通过M4-M6电流镜结构传输到M6,M8支路,输出用cascode放大。第一级用二极管负载连接虽然增益低,但是极点比较大,带宽大了,根据拉普拉斯-时域变换,小信号动作速度就会快。
可能设计的时候得注意M6,M8的跨导与M5,M7跨导的关系。

网友:
这其实是单级放大器,主极点在输出,其他极点都在高频。
优点就是不错的输出摆幅,而且管子可以设计的比较对称,匹配和CMRR都不错。
增益跟电流镜放大倍数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