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SKILL实现copy和move的操作?

楼主(2021-11-26):
如图所以,需要copy一根m1,然后再整体右移1u:

网友A:
dbCopyFig   和dbMoveFig这两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CopyFig   和dbMoveFig这两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谢谢!  假设旁边还有其他形状的m1,只想同时选中图上这4根,一般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假设旁边还有其他形状的m1,只想同时选中图上这4根,一般是怎么实现的啊?

...

如果是path和polygon,rectangle的不同的话
那加个判断指令
item ~>objType ==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