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sigma-delta的位数和SNR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21-11-26):
在下小白,刚接触ADC,我看到教科书上给的公式是enob=(SNR-1.76)/6.02,但是在查阅产品技术文档的时候看到这个ADC给的精度是24位,但是SNR最高才111db,24位不应该是140+db吗?请老师们解答一下,谢谢 X042@2]}RMVN[E@8Q(B4.png

网友A:
我觉得这种高精度的ADC位数写法都是耍流氓,包括TI,ADI
号称24bit,有效位很少超过20,那个公式不是SNR,应该是SNDR或者SIN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种高精度的ADC位数写法都是耍流氓,包括TI,ADI
号称24bit,有效位很少超过20,那个公式不是SNR,应 ...

谢谢解答,我的公式确实写错了,应该是SINAD,我也觉得很迷惑,照公式算下来只有18bit,硬写成24bit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的公式确实写错了,应该是SINAD,我也觉得很迷惑,照公式算下来只有18bit,硬写成24bit不知 ...

保证24bit在无其他干扰情况下不丢码,其他是动态性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