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M问题

楼主(2021-11-26):
各位大佬们请问在画版图之前就应该考虑EM问题吗? 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呢。新人小白很是迷茫了

网友A:
可以在layout之前先查阅design rule 相关的current density,知道了金属线的电流承载能力,EM问题就游刃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layout之前先查阅design rule 相关的current density,知道了金属线的电流承载能力,EM问题就游刃有余 ...

感谢  目前已经在叠层走线了

网友:
要考虑,不然后仿不过的话,不是哪条通路都好后期叠层或者加宽的。可以咨询designer得到有大电流的通路,design manual里也有不同层metal的电流承受能力的公式,保险起见预留10%左右余量或者根据designer要求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