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sign compiler的脚本设置中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26):
大家好!目前刚在用DC。在借助一个老脚本进行综合。但是,有一些设置项在user guider和reference manual还有dc_shell中都查不到。
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完整介绍。
1.变量的设置。
例如: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在userguide和reference manual中都有介绍。
但是,象
WireLoadModelName
bind_unused_hierarchical_pins
dont_bind_unused_pins_to_logic_constant这类的变量,就查不到在哪里有说明。

这类变量包括好多种,有library variables,有design rule variables,有EDA tool variables,有operating envirement variables,
有Clock gating varailbes,有Synopsys variables for Cadence compatibility。
很多这类的变量。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文档对这些变量有全部介绍?有些在网上可以查到,大家的使用用例。有的查不到。

2.和帮助文档中不同的设置。
例如:define_name_rules cadence -type port \
在dc_shell中可以看到define_name_rules的选项。但是,并没有上述格式和选项。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说明?

谢谢!

网友:
1.变量的设置。
例如: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在userguide和reference manual中都有介绍。
但是,象
WireLoadModelName        --- 这个很可能是自定义TCL变量,看后面有没有引用
bind_unused_hierarchical_pins --- 这个最新的dc_shell中,依然存在;
dont_bind_unused_pins_to_logic_constant  --- 这个最新的dc_shell中,也依然存在;
在dc_shell中,使用man bind_unused ....可以看到帮助说明

2.和帮助文档中不同的设置。
例如:define_name_rules cadence -type port \
在dc_shell中可以看到define_name_rules的选项。但是,并没有上述格式和选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说明?
获取帮助的方法,见前述。define_name_rules cadence -type port ,这里面的cadence,是指你定义的这条name
rule 自身的名字是cadence,这个rule的内容,则是-type port .....。

楼主:
在dc_shell中用man查他们的manual,都查到了。谢谢了。

楼主:
remnant: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