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ava 设置

楼主(2021-11-26):
我在cshrc 中配置了 openlava  ,用spectre 19 跑仿真测试 ,提示错误:  ,请大侠指点一下!

根据提示把相应的设置配置好,virtuoso 界面可以实现分布式仿真,但是job状态是EXIT code=1,哪里还不对?请指点

网友:
很牛逼的问题,不懂!

网友:
很牛逼的问题,不懂。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里面的例子能不能跑通,能跑通的话再说
https://www.admin-magazine.com/m ... ot-Resource-Manager
如果跑不同,十有八九是权限的问题,注意被调用的服务器要有数据存放文件夹的写权限。

网友B:
LBS Setup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your .cshrc file:

setenv LBS_CLUSTER_MASTER LBS_master_host
LBS_master_host is the host on which the LBS queue manager runs for controlling job distribution to the queues. Take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s help in setting this up.

You need not set the LBS_BASE_SYSTEM variable if you use LBS.

LSF Setup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your .cshrc file:

setenv LBS_BASE_SYSTEM LBS_LSF
LBS_LSF specifies that you want to use the LSF load balancer. You need not set the LBS_CLUSTER_MASTER variable for LSF.

OLV Setup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your .cshrc file:

setenv LBS_BASE_SYSTEM LBS_OLV
LBS_OLV specifies that you want to use the OpenLava load balancer. You need not set the LBS_CLUSTER_MASTER variable for OLV.

SGE Setup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your .cshrc file:

setenv LBS_BASE_SYSTEM LBS_SGE
LBS_SGE specifies that you want to use the Sun Grid Engine load balancer. You need not set the LBS_CLUSTER_MASTER variable for SGE.

Ensure that /bin is set in the path when you are using the Linux platform.

但是,很不幸,我在ADEL 测试setenv LBS_BASE_SYSTEM LBS_OLV,也提示错误。

网友C(2022-01-27):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在命令行是可以的,终端运行 bjob -m nodexx < runsimulation (runsimualtion是spectre仿真命令)是OK的
测试4楼的https://www.admin-magazine.com/m ... ot-Resource-Manager   也没问题。

virtuoso ADE 图形界面和你出错的一样,跳出一个对话框,设置了export LBS_CLUSTER_MASTER=xxx(实际主机名) 和 export LBS_BASE_SYSTEM=LBS_OLV(LBS_LSF LBS_DEFAULT 也都试过)
疑惑的是第三点,top 没有找到cdsqmgr进程,没法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BS Setup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your .cshrc file:

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里面的例子能不能跑通,能跑通的话再说
https://www.admin-magazine.com/mobile/HPC/Articles/ ...

你推荐的例子能跑通,终端命令行也可以跑仿真 bjob < runsimulation,  bjob -m xxx < runsimulation指定节点也没问题
图形界面和1楼的第二章图一样,是什么问题?哪里可以debug是什么问题?

网友D(2022-03-13):
你的服务器是几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服务器是几台机器?

3 台

网友(2022-04-1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4-08-27):
正确配置
setenv  LBS_CLUSTER_MASTER edamaster
setenv  LBS_BASE_SYSTEM    LBS_OLV
setenv  LSF_ENVDIR         /usr/local/openlava/etc
setenv  LSF_SERVERDIR      /usr/local/openlava/sbin
setenv  LSF_LIBDIR         /usr/local/openlava/lib
setenv  LSF_BINDIR         /usr/local/openlava/bin

set path = (/usr/local/openlava/bin $path)
~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C: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在命令行是可以的,终端运行 bjob -m nodexx < runsimulation (runsimualtion是spectre ...

您好,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bsub可以仿真,图形界面也是弹出message 1921,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