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如何利用Metal 1竖直走线为特殊区域standard cell供电

楼主(2021-11-26):
有个棘手问题想请教一下。如图,我现在做的项目是模数混合,并且数字电路部分面积是异形的有几个地方凹进去,由于走线资源限制,只能在边缘走power stripe,凹进去的部分想要用Metal 1竖直走线充当power stripe,给凹进去部分的standard cell 供电。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灵魂画手?哈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你画的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左边竖条VDD,挂一溜VDD, 每排row 的vdd到右侧荡空,右边竖条VSS,挂一溜VSS, 每排row的vss到左侧荡空。

网友:
两层金属?这种工艺,只要route通,尽量做多电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