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接成积分器后波形不正确但是不知道原因,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呀

楼主(2021-11-26):
我的放大器放了瞬态和AC结果都是正确得,但是接成积分器后就不对了,中间的那个是共模电平,输入也是围绕着共模电平变化的正弦信号,但是输出就变成了这样,求大神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早就想说了兄弟,你哪怕给个电路图呢 直接上仿真图能看出来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想说了兄弟,你哪怕给个电路图呢 直接上仿真图能看出来啥?

啊抱歉抱歉这是我的那个图,clk1和clk2是不交叠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想说了兄弟,你哪怕给个电路图呢 直接上仿真图能看出来啥?

那个我想明白了,我这个波形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输入的共模电平不知道怎么会使偏离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想明白了,我这个波形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输入的共模电平不知道怎么会使偏离了一点
...

你试过开关不用analoglib中的switch开关吗?那个是理想开关吧,换成别的开关还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