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功能覆盖率

楼主(2021-11-26):
最近在UVM里面加了个covergroup,在top层写的:
vif是在top中例化的interface,想用这个vif的clk去采heap_valid,触发一个事件,进而触发covergroup ad_cg中的vif.heap_wdata信号。

但是仿真后看到log中的信号名称变成了unnamed,而且attempt次数好像也有点奇怪,请教下大神这个是为啥,以及有没有啥比较规范的材料供小白参考;
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bins?

没有那个能看bins的报告目前还不知道是咋弄出来

楼主:
这两天自己琢磨了下,也没写些啥,把自己想覆盖的点覆盖到了附上代码和报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自己琢磨了下,也没写些啥,把自己想覆盖的点覆盖到了附上代码和报告

...

你好,这个count的数量是跟什么有关,是受什么控制。是产生的事务数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count的数量是跟什么有关,是受什么控制。是产生的事务数量吗

...

这里的covergroup是受event控制的,即event满足时才让covergroup采样,count应该是在event满足期间的时钟(i_clk)周期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covergroup是受event控制的,即event满足时才让covergroup采样,count应该是在event满足期间的时钟(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