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IWLS_benchmarks_2005_V_1.0的bug

楼主(2021-11-26):
最近用IWLS_benchmarks_2005_V_1.0 的benchmark电路做了很多实验,但是里面 IWLS_benchmarks_2005_V_1.0/iscas/rtl/s953.v 就是没办法综合,每次综合都提示:

dc_shell> elaborate s953_bench
Running PRESTO HDLC
Warning:  ./input/s953.v:53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4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4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5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5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6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6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7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7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8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8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9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59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0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0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1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1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2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2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3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3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43: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Warning:  ./input/s953.v:648: Netlist for always block is empty. (ELAB-985)
Presto compi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Warning: Overwriting design file '/eda/home/zhf/NTV/bench_cell_lib/all_cells0_060/s953_bench/s953_bench.db'. (DDB-24)

(第一次查看出错行)仔细查看了源文件,一开始并没发现问题:

查看了输入信号,也没问题。
后来灵光一现,查看了一下输出信号:

看到总共只有2个,突然迷茫了。
为什么会只有2个呢?声明output reg已经有2个了,赋值还会多一个,至少应该有3个才对。

后来对比了一下 http://www.pld.ttu.ee/~maksim/benchmarks/iscas89/verilog/s953.v  的网表,发现确实是错了:
上面(第一次查看出错行)的图片里显示的地方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库里面写错了名字。记录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