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斩波放大器怎么跑出结果

楼主(2021-11-26):
我想看看我师兄做的斩波放大器的输出,所有的输入点我都用的理想源,为啥没有输出结果呢,不是用tran跑么

楼主:
就仿真这样设置不行么

网友:
不是给了error么,你读一下看看error里写的是什么,对应着解决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要建立一个cofig,然后在里面去保存相应的东西就行

网友:
I0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