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全选信号列表 ALT + A

楼主(2021-11-27):
Verdi 全选信号列表有时候可以使用键盘上的 ALT + A, 有时候只能鼠标去全选,  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可以一直使用键盘上的 ALT + A来全选信号列表呢?

网友A:
你说的是哪边的信号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边的信号列表?

verdi的 nwave 左侧列表,ALT+a 全选  有时候可以用, 有时候不可以用?  这个是为什么呀?

网友:
Ctrl + A不就是全选么

楼主:
Verdi nwave左侧 全选信号列表有时候可以使用键盘上的CTRL + A, 有时候不可以使用键盘上的CTRL + A只能鼠标去全选,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verdi的 nwave 左侧列表,ALT+a 全选  有时候可以用, 有时候不可以用?  这个是为什么呀?
...

不是ctrl+a么?我一直都用的ctrl+a

网友:
你别有时候锁定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