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蒙卡后仿环路稳定性极少数点波形奇怪

楼主(2021-11-27):
请教各位前辈们,一阶普通电压模结构的BGR跑后仿环路稳定性的蒙卡时,有极少数点出现相位裕度报错,查看stb仿真波形发现如下情况,其中前者为报错的波形,后者为正常波形

iprobe的电流方向取得是由运放的输出端 到 BGR core的电流镜MOS管的gate,实在没想明白报错波形的原因

网友A:
加启动电路了嘛

网友:
修改一下管子的尺寸,看看会不会还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简并点的问题吧,去看下工作点估计没有工作在你设置的DC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启动电路了嘛

加了启动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并点的问题吧,去看下工作点估计没有工作在你设置的DC状态下

应该不是简并点的问题,加入了启动电路,而且DC工作点均正常,BGR的输出温度曲线也正常

楼主:
目前已找到原因,在于使用degenerated电阻与MOS串联时产生了零点,但是corner和mismatch使得这个零点漂了没有和预设的极点相抵消,所以产生了上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