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打开designguide时,有的显示不存在,有的显示 缺少s2p文件

楼主(2021-11-27):
ADS打开designguide时,有的显示不存在,有的显示 缺少s2p文件。这是什么原因?
悬赏 500信元。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可以有两种可能:
1)的确是文件问题造成的。   解决办法:找到ADS软件的启动目录。ADS软件的启动目录一般是ADS软件启动后的位置。这个目录下都会有hpeesof目录。如果没有,就不是启动目录,需要再去找。这个启动目录下,有一个designguide_files 目录,删除这个目录。再试试你的操作。(designguide_files目录会自动生成的)
2) design guide的使用顺序问题。某些design guide的项目,需要前面一步的操作解压的文件,如果没有进行第一步,就会出现找不到文件。比如loadpull design guide下的一些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可以有两种可能:
1)的确是文件问题造成的。   解决办法:找到ADS软件的启动目录。ADS ...

感谢,感谢。

网友(2023-07-29):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还是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