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8位SAR仿真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11-27):
老哥们,最近做一个8位异步sar的时候发现了些问题,结构是LiuCC的上极板采样,测试输入信号正端为一个580m 11*100k/4096hz的正弦波,负端接地,然后发现当输入差分信号为正的时候系统正常工作,输出为负的时候有些地方就出错了,就像图里是我把输出的数字码转换的模拟电压图像
然后在分析波形的时候发现,当输入为负的时候,整个过程如下,首先进行第一次比较VIP<VIN,根据输出结果对下极板进行置位,因此VIN减小Vref/2,到这里为止都是正常的,直到第二次比较完置位的时候,发现电压一开始下降正确的量,但是慢慢抬升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之后的都错了,像图里一样,第一次比较完置位,电压下降Vref/2,第二次比较完本来该下降Vref/4,但是在下降之后开始慢慢抬升,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会慢慢抬升

网友A:
明显建立时间不够呗,和你开关的大小有关,开关驱动电容不一样,尺寸当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建立时间不够呗,和你开关的大小有关,开关驱动电容不一样,尺寸当然不同 ...

但是当输入为正的时候完全正常的,如果建立时间不够,那正端结果也会出错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当输入为正的时候完全正常的,如果建立时间不够,那正端结果也会出错的吧
...

这好验证,你把工作频率降几倍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验证,你把工作频率降几倍再试试~

我驱动电容下极板用的是反相器,没用开关,我现在先试试把频率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验证,你把工作频率降几倍再试试~

老哥,我降了10倍频,现在情况是正输入和负输入的时候差不多了,但是波形出现问题了,就是现在变成正输入的时候比较完最后一位之后VIP电压还是在不断上升,而负输入的时候比完最后一位电压VIN还是在不断下降,和之前情况一样,就是电容上电压在第二次比较开始之后就一直以一个趋势上升或者下降,不知道是不是漏电还是啥的

楼主:
各位大佬们看一看,我实在想不明白,刚刚也仿了下节点电流,好像并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电流通路,那这个电压的变化我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主要是因为下极板切换电压采用反相器的原因,换成开关之后就可以了,但是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