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Cadence电路图设计和仿真培训

楼主(2021-11-27):
哪位大神能给推荐一个ubuntu的cadence IC 6.1.6培训地方?小弟正在自学,想加速一下进度。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想学IC61还是ubuntu?一个工具软件,不依赖于是哪个操作系统,一个是操作系统。。。。

楼主(2022-01-12):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学IC61还是ubuntu?一个工具软件,不依赖于是哪个操作系统,一个是操作系统。。。。 ...

学IC6.1.7

网友A:
有基于IC61 cadence仿真书籍,你可以京东上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基于IC61 cadence仿真书籍,你可以京东上搜下

好的,感谢!找到了两本比较好的书。
能否再请教个问题?不胜感激。
1. 相位裕度60°时,次极点要求在单位增益带宽外2.2倍以上;
    PM 90°时怎么计算次极点与单位增益带宽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找到了两本比较好的书。
能否再请教个问题?不胜感激。
1. 相位裕度60°时,次极点要求在单 ...

你就根据那个模拟集成电路书籍上那个计算公式,把60度值换成90度就可以了呀,但是双极点要求90度以上,估计需要进行零点补偿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