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617和Calibre2015平台下SMIC 0.13um的工艺库后仿无法反提参数

楼主(2021-11-28):
我在IC617和Calibre2015平台下采用SMIC 0.13um的工艺库对版图进行后仿,在反提参数时,出现如下错误:
打开calview.log,显示如下:
INFO: Parsing command line arguments...
INFO: License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for calibreqdb.
INFO: Parsing cellmap file...
INFO: Executing back annotation...
ERROR: The library test_layout can not be found.

其中,test_layout是当前设计库。
仿真设置按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115643/article/details/120100867
《Cadence Virtuoso IC617从版图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真》进行,但就是不能成功。
仔细比对发现博文中Calibre是2019版本。
请问有人用Calibre 2015版本反提成功了吗?工艺库与博文中完全一致。

另外,我的IC617和calibre2015在tsmc65工艺下练习成功。

网友A:
巧了,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另外,我另外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常见的错误,第五个错误Fatal Error应该是你遇到的这个情况。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115643/article/details/120081688

楼主:
@jiajia233 非常感谢您!您第2篇文章中提到的设置,我也试了两个:
export MGC_FDI_OA_VERSION = 22.50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还是不行。
但LD_LIBRARY_PATH应该指向哪儿?不是非常清楚。请您再详细指导一下,谢谢!
我查了LD_LIBRARY_PATH是linux设置动态链接库的路径,与设计库的路径应该无关。
我非常奇怪为什么错误提示是找不到设计库的路径。

楼主:
@jiajia233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您是对的!
就是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管用。我输入错误了。

楼主:
@jiajia233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jiajia233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另外,我另外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常见的错误,第五个错误Fatal Error应该是 ...

感谢大佬  解决了PEX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