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分析环形振荡器

楼主(2021-11-28):
咨询一下,如下图所示的环形OSC,这个该如何去分析的?

这里面有两个环路,是推导其传递函数不?

网友A:
先假定一个状态,然后分析,这是大信号,小信号就要推导了,确保能振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假定一个状态,然后分析,这是大信号,小信号就要推导了,确保能振起来。 ...

好的,明白,我尝试推导下;

感觉每个反相器后面需要加一个负载电容,不然列出来的式子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假定一个状态,然后分析,这是大信号,小信号就要推导了,确保能振起来。 ...

咨询一下,这个环形振荡器的谐振频率是怎么去计算的?
按照起振条件,这个带有电容的反馈回路的相位偏移应该在-180°,但是用laplace变换不太好计算谐振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咨询一下,这个环形振荡器的谐振频率是怎么去计算的?
按照起振条件,这个带有电容的反馈回路的相位偏移 ...

最后的振荡频率与电阻电容的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振荡频率与电阻电容的大小有关

这个是肯定哒,不过这个传递函数式子该怎么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