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最近看Sansen书第二章讲wideband amplifier提到“高频应用中不用PMOS”的说法,不是太理解

楼主(2021-11-28):
第2章wideband amplifier页PPT,说“电路的主要优点是没有使用PMOS”;以及后面“Again only nMOSTs are used for higher frequency performance”的说法。
所谓“高频不用PMOS”是只针对此电路而言的吗?还是一种普遍结论?
我目前的理解仅仅是:在这个结构里边,NMOS换成PMOS(成反相器结构),负载电阻从~1/gm量级增大成了~ro量级,带宽确实降低。但所有应用场景都是如此吗?
Sansen书说“Its main advantage is that no pMOSTs are used. This amplifier can achieve high bandwidths,also because the output impedance is quite small! ”这句话里边的“also”就很灵性,感觉“不用PMOS”和“输出阻抗小”是两个独立原因。还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看下半导体物理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半导体物理的书

?请明示

网友B:
P管载流子速度低,不好做高频。而且高频电路一般讲3dB带宽,不是dc增益,如果低频跟高频增益不一样,会导致带内失真,时域波形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载流子速度低,不好做高频。而且高频电路一般讲3dB带宽,不是dc增益,如果低频跟高频增益不一样,会导致 ...

就是说高频常偏置在vs区,然后PMOS vsat小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高频常偏置在vs区,然后PMOS vsat小的缘故?

感觉楼上几位是想说,pmos载流子跑得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半导体物理的书

懂就说,如果实在不知道,那就请告知半导体物理第几节也行。不用用废话浪费版面,我不想在废话里翻页找有用的东西。

网友C:
MOS管的特征频率(或称截止频率)ft与其跨导gm成正比(与MOS管电容成反比),而跨导与载流子迁移率的平方根成正比,PMOS管的载流子(空穴)迁移率约是NMOS管的载流子(电子)的迁移率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特征频率(或称截止频率)ft与其跨导gm成正比(与MOS管电容成反比),而跨导与载流子迁移率的平方根 ...

我个人理解ft在单管放大时候才最有意义吧,而且ft都大几十G朝上的,按Sansen书.13都轻松到100G,实际用在高频也不会这么高吧

楼主:
我个人理解ft在单管放大时才最有意义吧,单管ft按Sansen书的说法随随便便就几十G朝上了,.13的都能上100G,实际高频应用不会这么高吧

网友C:
特征频率只是一个基本器件参数,不是说单管有用而在多管放大器就没有用。不可能按其特征频率的极限来使用,这时已没有增益了。况且模拟电路不像数字电路,基本不会采用最小工艺尺寸。
我认为不用PMOS而倾向于NMOS,主要是因为同等条件下NMOS优于PMOS(载流子迁移率高,特征频率高,跨导大因而增益也大)。
实际设计中满足设计要求进行取舍,若使用PMOS能满足设计要求,个人觉得也无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征频率只是一个基本器件参数,不是说单管有用而在多管放大器就没有用。不可能按其特征频率的极限来使用, ...

支持

网友D:
大概就是说PMOS 迁移率低,速度慢。
在.18或者.25工艺下,NMOS 比PMOS 快2-2.5倍。

但是先进工艺,PMOS 越来越快,如:28nm下 NMOS 快 1.3倍;

在16nm或者5nm这个两级,PMOS和NMOS 几乎一样快了。Sansen的结论也许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就是说PMOS 迁移率低,速度慢。
在.18或者.25工艺下,NMOS 比PMOS 快2-2.5倍。

斯巴拉西,先进工艺下的PMOS速率变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2-08-25):
引用 楼主:
斯巴拉西,先进工艺下的PMOS速率变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应变硅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