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sub2是不是骗不过calibre pex?

楼主(2021-11-28):
lvs肯定是可以骗过的,但pex明明用的是同一个rule,就是不认啊……

请问有什么方式把pex也骗过去,让它认为两个地分别从两个打label的位置进来吗?
中间肯定会有软连接的电阻,有就有呗……

还是说只要版图中的同一块psub,就算用psub2盖住了,pex就是认为它们是不能分割的,我只能在两个位置打同样的GND:label?

多谢

网友:
你的lvs和lpe使用的是同一个rule?这个不理解,貌似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文档。

网友:
同一个rule可以骗过

网友:
是会多出一个电阻,你在schematic里把这个电阻加上就行了,这个电阻是没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