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如何破解EMX6.2不?

楼主(2021-11-28):
请问有人知道如何破解EMX6.2不?十分感谢!@raychore

网友:
one patch, 是不是已经被集成到cadence里面了, 那就和cadence一样吧

网友:
EMX6.2在哪搞得哦,能分享下不~

楼主:
我试过用破解cadence ic61的方法,在License中增加EMX_Solver的Feature;然后用Cadence的patch跑一遍。
最后还是会报License问题。
哪位大神可以给些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给些思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破解cadence ic61的方法,在License中增加EMX_Solver的Feature;然后用Cadence的patch跑一遍。
最 ...

6.1的可以,可能6.2加了新的feature了吧

网友(2022-01-13):
请问怎么破解6.0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破解cadence ic61的方法,在License中增加EMX_Solver的Feature;然后用Cadence的patch跑一遍。
最 ...

我的也你一样,gdsview是可以用的,emx命令EMX_feature有问题,现在是5.7的emx文件直接覆盖6,先用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1的可以,可能6.2加了新的feature了吧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mp;highlight=integr

这个版本还是会提示EMX_Solver 问题(已经添加feature)

我用的是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6342&highlight=
1patch V0.3   1path -noecc XXXX

llicense是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9940&highlight=
添加 FEATURE EMX_Solv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0 生成的license

c的工具都没发现问题,目前就是EMX6 提示 License call failed featurn EMX_Solver, version 1.000 and quantity 1.

FLEXnet ERROR(-8, 0 , 0): Invalid (inconstistent) license ke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233&highlight=integr

这个版本还是会提示EMX_S ...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6342&highlight=
我是用这个上面自带的license,你可以试试,你那个15的license可能比较旧了?

网友:
能否提供6.2的样本?我这边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342&highlight=
我是用这个上面自带的license, ...

谢谢,我试试看,c家的都没有启动license 服务器,一直都正常使用,就一直用 min4max 15的,缺哪个feature就添哪个。
目前就EMX6和EXT191出不来av_extraction_view两个问题
看来得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c家的都没有启动license 服务器,一直都正常使用,就一直用 min4max 15的,缺哪个featur ...

这个EXT191出不来av_extraction_view,我用618的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就没用618的,一直用617

网友C(2022-08-19):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233&highlight=integr

这个版本还是会提示EMX_S ...

老哥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1patch -ecc XXXXXX, 用ecc选项破解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试试 1patch -ecc 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3-08-30):
使用-ecc 确实可以,但有谁知道license怎么添加 featur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