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层次问题

楼主(2021-11-28):
drawing层的作用很明显,那mask层有哪些作用?从pdk调出来的器件,为什么感觉版图层次比实际器件剖面图层次少?

网友A:
有些制版层次是通过层次之间的逻辑运算在maskshop生成的,还有一些就干脆使用已有的层次作反版得到,你可以看一下 fab提供DR,里面会有层次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制版层次是通过层次之间的逻辑运算在maskshop生成的,还有一些就干脆使用已有的层次作反版得到,你可以 ...

请问DR是什么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DR是什么文件?

Design Rule 或是叫Design manual,工艺设计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 或是叫Design manual,工艺设计规则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