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设计顺序

楼主(2021-11-28):
想知道有一定经验的大佬们是怎么设计运放的?应该不会用gm cover id 这种方法了吧?还有就是,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是先把偏置确定好,然后再根据电流比确定好运放的尺寸?还是先把运放主体尺寸确定好,再搭偏置电路?
真诚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第一步永远是确定指标,然后选架构。
偏置可以在运放之前做,一般两个会拼一起仿真的,尺寸也是一块调的。

网友:
老手压根就不从头设计运放,直接把以前流过片的电路一copy,仿一下看看,十有八九没问题,有问题稍微调调;他们最care的点不在这儿,而且design也是有惯性的,一种架构流片好几次没问题,一般不会想调整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谈老手怎么做。基本上vgs或者说vdsat已经确定。从指标得出架构进一步得出电流或者跨导,三者得其二(w/l,vdsat,i)剩下的就可以通过仿真微调了。

网友:
根据loading还有输出commom mode 以及swing, 先算gm, 然后电流,然后sizing 我一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