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存储器选择

楼主(2021-11-29):
一般认为,1K以下选择寄存器比较好,以上选择SRAM比较好。可是一个寄存器面积相当于6至8个与非门,而SRAM的一个cell只需要6个晶体管,所以不是SRAM面积上占优吗?那选择寄存器的存储结构又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sram不光是存储单元,还有解码电路,读出写入电路,不是单纯的数字逻辑,有点类似于模拟电路了。
在容量比较小的时候,非存储的其它部分的面积占大头了,这个时候面积就不占优了。

网友:
没有6个cell的sram。sram都是有深度和宽度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