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天线效应

楼主(2021-11-29):
芯片的天线效应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需要怎么做?

网友:
导线太长,积累电子,电压升高,击穿晶体管。
把导线用不同层的金属连接就行

网友A:
你这么理解,mask是一层层做上来的,在制造过程中,你的Metal太长了会吸附过程中产生的电荷导致一次性积累到gate端,但是你要是在做metal是有一处是空缺的,待到做metal2时再打孔上去是不是可以缓解一次性metal1带过多电荷的泄放。这也是为什么往上跳线,或者加二极管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理解,mask是一层层做上来的,在制造过程中,你的Metal太长了会吸附过程中产生的电荷导致一次性积累 ...

原来如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