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咨询运放中的cross电路

楼主(2021-11-29):
咨询一下,在运放的输入级看到如下图所示的cross电路,MOS管在这边是有什么作用的?

MOS管三端电位相同,是做dummy管不?还是有其他含义?

网友:
后续备用吧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后续备用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一样的结构,S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结构,S接VCC

你好,不太理解,S接VCC是啥含义?

网友B:
就是dummy,要是后面需要更改电路,就可以用这里的mos管,制作芯片,mos管那几层最贵,最好是可以有备用的,后期直接更改金属层来实现dummymos的连接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dummy,要是后面需要更改电路,就可以用这里的mos管,制作芯片,mos管那几层最贵,最好是可以有备用的,后期 ...

好的,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