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coverage 问题

楼主(2021-11-29):
请教两个问题:
1.dc的coverage 为什么比ac的coverage要高?
2. fullscan 的coverage 为什么要比compression的高,窜起来的寄存器数目不是一样的吗?

感谢

网友A:
1 . DC  ATPG 的引擎计算一拍,AC ATPG 的引擎计算两拍,而且两拍要为相反值。

楼主:
请教大神@kk2009

网友A:
2 压缩模式要考虑压缩器 decode 能力,可能某些faults 可以被侦测到,但是当前的压缩比例过高,没法被压缩到channel上,会被放弃,造成 coverage低于 bypass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DC  ATPG 的引擎计算一拍,AC ATPG 的引擎计算两拍,而且两拍要为相反值。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压缩模式要考虑压缩器 decode 能力,可能某些faults 可以被侦测到,但是当前的压缩比例过高,没法被压缩 ...

感谢回复

网友B:
1,DC的覆盖率比AC高,这个结论不一定正确,如果芯片全部是同步设计,只有一个clock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多个clock的芯片设计,AC覆盖率比DC的低,可以理解为异步接口部分,AC是无法cover的。
2,compression比非compression的覆盖率低,这个跟压缩比是相关的。你想一下,compression的输出是内部的短的chain的输出XOR出来的,这个可能会引起覆盖率下降。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B:
1,DC的覆盖率比AC高,这个结论不一定正确,如果芯片全部是同步设计,只有一个clock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 ...

大佬各种问题都精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