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连线不对

楼主(2021-11-29):
在跑LVS的时候报连线不匹配,但是反复检查了该连的也连接了,比方说下面图,他报M2管子的B没有和VDD连,但是我分明连接了呀。。。详情见图二图三。是我连接方式有什么问题吗。。。真心向大家求助。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图中B不是报错的b端,图中B是D漏端,报错b是衬底没有接,也就是附近需要画guardring。

网友B:
你的衬底呢?是不是忘了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衬底呢?是不是忘了他了

我这个衬底是选的bodytie integred 到左边那里,和S是挨一块的,然后通过一个M1-M3的通孔一起引出来,详情看下图。这样做是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衬底是选的bodytie integred 到左边那里,和S是挨一块的,然后通过一个M1-M3的通孔一起引出来,详 ...

陈第十用guardring加电位的,单纯用金属给不上电位

网友C:
工具不会骗人的。要么就是你的text  层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B不是报错的b端,图中B是D漏端,报错b是衬底没有接,也就是附近需要画guardring。 ...

确实是这样,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衬底呢?是不是忘了他了

确实是这样,尴尬了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不会骗人的。要么就是你的text  层用的不对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陈第十用guardring加电位的,单纯用金属给不上电位

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连线都检查了吗?有可能是VDD上连多了器件导致它不能识别出那根线是VDD,你可以check一下VDD有没有与 ...

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