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下图notch filter的频谱分析

楼主(2021-11-29):
咨询一下,在下图所示的notch filter中,有啥办法可以列出它的传递函数表达式,进而可以看出它的频谱?
这个是要用到Z变换不?

再遇到这种离散周期电路,有啥办法可以使其和连续时间的运放一样分析不?

网友(2024-08-06):
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求解了吗?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网友A:
基本上要按照Allen教材开关电容电路那章的方法,用Z变换来分析和推导。notch filter输出添加负载电容,从而与前边的开关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极点就在-3dB频率处,陷波作用则可能需要用Z变换来推导。

网友B(2024-12-05):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要按照Allen教材开关电容电路那章的方法,用Z变换来分析和推导。notch filter输出添加负载电容,从而 ...

您好哈,请问陷波作用的推导有何参考资料嘛?没推导出来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哈,请问陷波作用的推导有何参考资料嘛?没推导出来哎

Allen教材那章就是最好的参考资料了,推导的Z变换结果倒是可以借助matlab来绘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n教材那章就是最好的参考资料了,推导的Z变换结果倒是可以借助matlab来绘图
...

谢谢啦,去研究下

网友C(2025-01-22):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要按照Allen教材开关电容电路那章的方法,用Z变换来分析和推导。notch filter输出添加负载电容,从而 ...

你好,想问一下,在cadence上怎么设置pac能仿出你图里的陷波特性呀,我仿出来的波特图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一下,在cadence上怎么设置pac能仿出你图里的陷波特性呀,我仿出来的波特图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

纵坐标用dB,仿真时sweep type选Logarithmic,手动填入points per decade值比如50,有可能自动扫描时的点不多导致陷波的频率点被跳过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纵坐标用dB,仿真时sweep type选Logarithmic,手动填入points per decade值比如50,有可能自动扫描时的点 ...

谢谢,仿出来了。请问下您通过allen书上的算出来的传函和cadence对应得上吗,我发现我的对不上,然后把我allen书上的例子“sc LPF”放在cadence上仿了一下,cadence的结果也和他书上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很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仿出来了。请问下您通过allen书上的算出来的传函和cadence对应得上吗,我发现我的对不上,然后把我 ...

教材上的是依据理论推导结果进行绘图,仿真电路有很多非理想因素,比如开关的导通电阻、非交叠时钟等等,不可能与理论推导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