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蒙特卡洛仿真与Corner仿真的关系?

楼主(2021-11-29):
请问蒙特卡洛仿真与Corner仿真的关系?需要独立考虑再将结果相乘。还是说两种分析中包含了部分相同的非理想因素。比如设计一个bias电路,如果corner下仿真发现ss-40情况下bias电流比tt27减少了20%。然后做蒙特卡洛分析,发现3σ偏差是15%左右。那么这两层因素需要叠加考虑吗?
按道理蒙特卡洛反应的已经是一个客观值了,3σ的偏差15%,就是最后测试芯片只有不到千分之三会偏差到15%以上,已经包含corner的非理想因素了吧。但是考虑对于特定的corner,也还有失配存在,这样感觉两者又是相互独立的。

想请问前辈们两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

网友:
就我的理解, corner仿真是蒙特卡洛process分析中的一个极限case,相当于所有的独立随机变量都偏到了3*sigma;单独一个随机变量落到高斯分布3*sigma以外的概率只有约0.3%,N个独立随机变量同时落到3*sigma以外的概率为(0.3%)^N,所以芯片落到corner的概率是极小的;如果MC仿真要求良率99.7%,那么corner仿真的case基本上是在剩余的0.3%的sample以内。所以corner仿真结果和MC仿真结果是不需要叠加的,并且MC结果应该更接近电路的实际情况;
corner仿真主要是希望用较少的仿真代价找到电路的worst case,以此来确保电路满足要求,但基于worst case的设计在面积、功耗要求比较紧时会有些over-design。
由于corner仿真只考虑了process的偏差,故mismatch的偏差需要叠加上去才能算是真正的worst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