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617求助,如何将两次仿真结果的仿真图的曲线进行除法运算

楼主(2021-11-29):
0.18,我想测试NMOS管子的最小饱和电流以及最大漏电流(关断电流),并计算两个结果的比值,如何做。

网友A:
一个testbench里面仿真两个管子,一个测Idsat,一个测Ileak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testbench里面仿真两个管子,一个测Idsat,一个测Ileak就行了

除法函数是哪一个啊

网友B:
波形计算器里面直接键盘输入  /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计算器里面直接键盘输入  /  即可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