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pac仿真

楼主(2021-11-29):
想用pss+pnoise仿真sc-amp的噪声,但是pss仿真一直很慢,然后会不收敛,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然后跑pac的时候会报错没有psin,是要把输入信号源改成port吗?但不知道到怎么设置诶,求指教!!

网友A:
pss你有多个频率源这样仿真不好收敛,然后pac的话你pac magnitude给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你有多个频率源这样仿真不好收敛,然后pac的话你pac magnitude给了没

是的,我有多个频率源,但是只有输入信号、采样开关以及共模反馈开关这三个频率,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还有请问谐波数那些设置会有影响吗?然后pac port是这样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有多个频率源,但是只有输入信号、采样开关以及共模反馈开关这三个频率,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还 ...

你的PAC port ,display小信号参数,设置了PAC magnitude没,就和仿ac设置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AC port ,display小信号参数,设置了PAC magnitude没,就和仿ac设置的一样
...

好滴,我知道了!然后我修改了一下激励源的频率,使best frequency增大了一点,现在pss仿真跑完了,但还是没有result plot的选项,其实是还没正确跑起来pss是吗?请问还是我的信号源影响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滴,我知道了!然后我修改了一下激励源的频率,使best frequency增大了一点,现在pss仿真跑完了,但还 ...

你看下你的电流,咋可能跑到kA级别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电流,咋可能跑到kA级别去呢

我换了仿真器重新跑了一下,这下是可以正常输出的!但是我用pnoise仿真结果和noise仿真结果差很多诶,根据我用tran仿真然后做FFT,SNR得到的情况比pnoise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仿真器重新跑了一下,这下是可以正常输出的!但是我用pnoise仿真结果和noise仿真结果差很多诶,根 ...

仿周期变化的信号pnoise应该更准一些,noise没啥参考价值了,tran做fft的话也可以不过你试一试频点多设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周期变化的信号pnoise应该更准一些,noise没啥参考价值了,tran做fft的话也可以不过你试一试频点多设置 ...

好滴,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B(2024-06-05):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仿真器重新跑了一下,这下是可以正常输出的!但是我用pnoise仿真结果和noise仿真结果差很多诶,根 ...

楼主不好意思,已经过了几年今天看到这个贴子
求助下transient noise仿真的波形怎么能计算成图中的单位

fft出来的单位不是db的单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已经过了几年今天看到这个贴子
求助下transient noise仿真的波形怎么能计算成图中的单位
...

你说的是V/sqrtHz的单位?这个就是正常noise或者pnoise的结果plot出来的,可以根据需要选V/sqrtHz或者V2/Hz。然后FFT是dB单位的,我当时就是顺带请教了一下两种方式出来的SNR结果差异,实际FFT的结果没有贴上去的

网友(2024-07-23):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V/sqrtHz的单位?这个就是正常noise或者pnoise的结果plot出来的,可以根据需要选V/sqrtHz或者V2/ ...

好的

多谢回复!
我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