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PS仿真精度怎么设置,设置override相当于自动吗?

楼主(2021-11-29):
请教APS仿真精度怎么设置,设置override相当于自动吗?
外面的tran的精度怎么设置,与APS内部精度要一致吗,如果不一致,会不会冲突?
APS系统后仿,大家一般怎么设置?

网友A:
和tran的精度没关系,我一般设置do not override,仿真大规模电路 蒙卡就开use ++aps,平时仿真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tran的精度没关系,我一般设置do not override,仿真大规模电路 蒙卡就开use ++aps,平时仿真不开
...

谢谢,do not override会自动根据电路情况调整精度吧,下面的POST_LAYOUT SETTINGS不用设置吧

楼主:
我仿真用+APS=MODERATE,非常慢,2月都仿不完,但+APS   DO NOT OVERRIDE,2天仿真完,差距太大,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tran的精度没关系,我一般设置do not override,仿真大规模电路 蒙卡就开use ++aps,平时仿真不开
...

阿彩,你说的意思是:仿真大规模电路和蒙卡就开:++aps   和do not override,还是+aps   和do not override,这两者速度,精度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彩,你说的意思是:仿真大规模电路和蒙卡就开:++aps   和do not override,还是+aps   和do not overr ...

就我仿真的结果看来,不care电流只看电压或者function的话没啥差别,aps都得开的,就选择++aps

网友(2025-03-26):
请问aps里conservative和tran里conservative有区别吗?我有个电路问题aps里选do not override可以仿真出来,选conservative就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