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 clamp

楼主(2021-11-30):
HBM的放电时间是在100ns~300ns之间吗?时间常数有没有上限?

网友:
Rise time 2~10ns

网友A:
这个问题分两点讨论:1. 你是否能在HBM 下上升区间内打开你的Clamp;2. 你能够维持Clamp开启时间足够长,达到泄放全部电荷的程度。这都和RC常数有关。第一点就是决定你RC的下限,第二点决定你RC的上限。当然,完美的方案是你综合考虑了泄放能力和泄放时间后定出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分两点讨论:1. 你是否能在HBM 下上升区间内打开你的Clamp;2. 你能够维持Clamp开启时间足够长,达 ...

我计算的时间常数是1.8us,仿真的时候发现,功率管3us后才关闭,这误差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B:
1.HBM 放电时间在100ns-300ns; 2. 时间常数t= RxC 不能大于正常上电的上升沿时间,一般要求在us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HBM 放电时间在100ns-300ns; 2. 时间常数t= RxC 不能大于正常上电的上升沿时间,一般要求在us以下 ...

好的,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计算的时间常数是1.8us,仿真的时候发现,功率管3us后才关闭,这误差是不是有点大?
...

我仿真地时候也会有这种差别.和 和电路中电容大小相关,但是我的结果一般都是比时间常数小。你的这种开关时间比时间常数大的情况我没有遇到过。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瞬态仿真,我的结果是瞬态情况下得。另外你的激励也要加在10ns上升到最大电压然后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