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库里cell的VDD,VSS在schematic里要怎么给值?

楼主(2021-11-30):
如图。标准库里的NAND2 symbol没有VDD和VSS端口,shcematic里只有两条label为VDD!*和VSS!*的线。在不修改这个schematic cell的情况下,这俩的电压要怎么给?

网友A:
表准库里得nand2没用symbol吗?很少打散了加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准库里得nand2没用symbol吗?很少打散了加信号吧

symbol有,但只有输入两个端口和输出一个端口,没有给VDD、VSS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symbol有,但只有输入两个端口和输出一个端口,没有给VDD、VSS端口

看着像是实验用的库吧,不像fab提供的。VDD,VSS是不是可调?最底层定义用的是VDD*,你Q一下看看能不能编辑

网友(2025-05-19):
前辈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我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