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提取结果无晶体管,只有RC寄生

楼主(2021-11-30):
calibre pex 提取结果无晶体管,只有RC寄生,请问怎么解决,在论坛里看到说是可以自己添加晶体管过仿真,请问这是怎么添加呢?

网友A:
calview.cellmap缺失或者关联错了

网友(2022-10-10):
你好,请问现在有解决办法了吗?我有个办法,就是再用一个空白的calview只提取晶体管,再把两个calibre合并到一起。。。但是我感觉好蠢,所以请问现在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view.cellmap缺失或者关联错了

很有可能。

网友(2024-01-12):
查看运行目录下的calview.log,如果报warning: Can't open XXX(器件名) cell,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解决:

检查cds.lib和lib.ref文件是否一致,通常是不一致导致的报错。使用library path editor 将cds.lib另存为lib.re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