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未来全数字锁相环是趋势吗?

楼主(2021-11-30):
请问各位大佬,pll设计未来是往全数字的方向发展吗,还是说模拟pll在特定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当ADPLL用上更新的工艺之后是否会完全替代AMS pll?
还想问一下现在工业界设计需求是ADPLL居多还是模拟/混合信号PLL居多,谢谢。

网友A:
数字LDO也没有完全挤占LDO的生态位嘛,感觉也许应该不会淘汰吧同为学生,坐等大佬发言

网友:
CAD工具会越来越智能化,于是模拟模块数字化看来是大势所趋。
模拟工程师只能希望工具不要进化的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LDO也没有完全挤占LDO的生态位嘛,感觉也许应该不会淘汰吧同为学生,坐等大佬发言 ...

电源方向也有数字化趋势吗,当初是奔着模拟ic选的导师,结果最近看的论文基本数字部分都占大头了,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工业界也是再往数字化方向走

网友:
个人拙见,ADPLL还是趋势吧,就新产品来说,可能无论业界还是学界,ADPLL都是更重要的方向吧。模拟PLL还是比较成熟,基本产品都在那儿。以前ADPLL的jitter做的比较差,现在性能也做起来了,很多地方都能替代analog PLL了。但我想,说谁会取代谁,这个也还真说不好,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应用,从整个系统上去把控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
另外,我觉得做ADPLL也不是说因为数字的做起来就简单,现在的数字和模拟相对程度上分界比较模糊了,做ADPLL也还是需要有较好的模拟基础吧。最后做的好坏,还是要取决于对各种架构的理解深度了,怎么做tradeoff。各种不同的架构之间,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好坏,关键还是设计者如何去针对自己的应用环境去做选择而找到相对来说最优的选择。
我不是专业做PLL的,个人理解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方向也有数字化趋势吗,当初是奔着模拟ic选的导师,结果最近看的论文基本数字部分都占大头了,想了解 ...

数字LDO很有些年头了吧2333涉及到计算,除了NN方向应该是完全没有模拟电路了感觉,但是感觉有生之年应该看不到模拟电路被完全替代,不过感觉相较纯模拟,mixed signal是王道2333.我也不懂,共勉吧

网友B:
全数字锁相环当然是未来趋势,但是传统的Bogdan架构 adpll性能太受限于反向器延时。

有很多新的idea,新概念,新理解可以实现高精度时间数字转换,这里前景很大,拼的是对电路的深刻理解。

数字化射频,数字化毫米波 IC是非常好的的方向,值得大家投入时间。欢迎加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全数字锁相环当然是未来趋势,但是传统的Bogdan架构 adpll性能太受限于反向器延时。

有很多新的idea,新概 ...

欢迎优秀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将来加入我在国内的课题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欢迎优秀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将来加入我在国内的课题组。

你回哪里?复旦?哈工大?还是别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优秀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将来加入我在国内的课题组。

请问你已经回国找教职了吗,在哪个大学,方向对口说不定去读个博

网友C:
请问产业界有全数字ADPLL的产品在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产业界有全数字ADPLL的产品在用了吗?

我也想知道,平时只看论文,不知道实际工业中应用如何。比如射频中用ADPLL多还是CPPLL多,SOC中哪种架构用的多,等待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