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路中gnd与虚拟地带电荷的问题

楼主(2021-11-30):
最近在看电容的电荷转移问题,想请教下:

实际上电容极板内的电荷是守恒的,在电路中转移的实际上是电容外极板的电荷;

比如电容两端加电压V,则电容两极板内分别带Q=C*V正电荷与Q=C*V负电荷;

是不是说明在电容的极板外也是带有等量的Q+与Q-电荷?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的话,电容一端接V,一端接gnd,那gnd端极板外是不是就带有了Q+电荷?从而说明该点电势为0,但电荷不一定为0?

虚拟地实际上有一定的直流电压,自然存在一定的电荷,那在SC电路中,是不是代表虚拟地的电荷不会发生转移?

楼主:
电荷转移只需考虑转移前的状态和转移后的状态,具体某点的电荷并不需要求解,主要还是需要计算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