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retention voltage如何确定?

楼主(2021-11-30):
关于SRAM的retention mode,memory compiler文档中只有几句简单的描述。不知道这个retention voltage是多少应该如何确定?以及这个controlled by the diode-connected HVT/NVT pMOS devices是指什么呢?没看懂

时序图

时序图

retention mode

retention mode

网友:
如果guide里没有说明,可以找找release note之类的其它文档。之前遇到一个compiler,user guide里也没有说明具体电压和trim配置,后面在一个txt文档里找到描述的。
controlled by the diode-connected HVT/NVT pMOS devices,这个感觉是VDDCE通过一个pMOS做的二极管给内部的retention电路供电,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