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为8~30V的ESD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21-11-30):
在做一个产品,工厂没有提供esd,需要自己设计。外部的电压输入为8~30v,也就是说从输入pad(8~30v)中通过bandgap、ldo分成了3.3v去给内部其他模块、数字部分供电以及再接一个输出pad给外部的单片机去供电,所以实则芯片的VDD为3.3v,那么ESD power clamp除了3.3v需要设计之外,8~30v的外部输入也需要power clamp吗?还是说单纯当作输入pad,接二极管或者ggnmos去保护就可以?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8~30V的外部输入,使用Diode 或GGNMOS 去做ESD保护,肯定不合适,建议使用2个串联的NMOS 做ESD保护,Gate 的total width要大于300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0V的外部输入,使用Diode 或GGNMOS 去做ESD保护,肯定不合适,建议使用2个串联的NMOS 做ESD保护,Gate  ...

是nmos当作二极管的接法吗?

网友(2022-01-10):
不是,是利用NMOS寄生的BJT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