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中的PDK层是什么意思以及作用

楼主(2021-11-30):
版图中的nch器件 有着PDK层 但是在pch器件中 没有PDK层 然后对比了不同mos管发现 nmos管模型中才存在PDK层 而pmos管中就没有 有没有大佬知道PDk层表示的意思以及作用

网友:
看规格书啊!上面不都写着

网友:
可能是调整P-well浓度的层次。